[ARM入门] 超级终端出现乱码

楼主(2013-10-26):
请教高手,为什么我在超级终端显示的字符一会正常,下次又重新启动超级终端时,出现乱码字符,如果来回反复几次,有些显示正常,有些显示乱码,求大神求解。。。。

网友A:
把终端设成16进制显示,看数据是否正常。以确定是终端问题,还是数据本身的问题。
或换个串口调试助手试试。

网友B:
建议使用串口调试助手, 稳定, 功能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