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怎么解决这个延时函数?

楼主(2013-10-26):
编译是这样提示的:
Error(L2001):未解决的外部符号'__delay_2',出现在'E:\HOLTEK单片机\KEY_SOUND.OBJ'文件中
Error(L2001):未解决的外部符号'__delay',出现在'E:\HOLTEK单片机\KEY_SOUND.OBJ'文件中
怎么解决这个说是软件自带的函数(__delay(8))?
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要增加什么头文件才包涵这个自带的延时函数?

网友A:
__delay_2'  前面的_要去掉,带_这个默认是软件自带函数

楼主:
#include "HT46F49E.h"
void _delay_ms(unsigned int m)
{
        unsigned int n;
        for(m;m>0;m--)
        for(n=125;n>0;n--)
        {
               _delay(8); //就这个自带函数,编译出现错误,如果不要它编译成功,就不知道这个函数怎么添加。
        }
}

void main()
{
        _pac = 0x00;
        _pa  = 0x00;
        while(1)
        {
                _pa0 = 1;
                _delay_ms(1000);
                _pa0 = 0;
                _delay_ms(1000);
        }

}
麻烦帮我指点一下,怎么解决那个自带的延时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__delay_2'  前面的_要去掉,带_这个默认是软件自带函数

#include "HT46F49E.h"
//#include "BUILD-IN.H"
void _delay_ms(unsigned int m)
{
        unsigned int n;
        for(m;m>0;m--)
        for(n=125;n>0;n--)
        {
                _delay(8);   //就这个自带函数,编译后提示Error(L2001):未解决的外部符号'__delay_2',出现在'E:\HOLTEK单片机\KEY_SOUND.OBJ'文件中
Error(L2001):未解决的外部符号'__delay',出现在'E:\HOLTEK单片机\KEY_SOUND.OBJ'文件中

        }
}

void main()
{
        _pac = 0x00;
        _pa  = 0x00;
        while(1)
        {
                _pa0 = 1;
                _delay_ms(1000);
                _pa0 = 0;
                _delay_ms(1000);
        }

}
麻烦帮我看看问题在哪,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