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EWARM编译printf函数报错

楼主(2013-10-26):
用EWARM编译这段代码报错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Whatever you require here. If the only file you are using is */
/* standard output using printf() for debugging, no file handling */
/* is required. */
};
/* FILE is typedef’ d in stdio.h. */
FILE __stdout;

1、无法识别#pragma
2、重定义__FILE

请问如何解决呢?

楼主:
没人遇到这个问题么?

网友A:
1、把无法识别的#pragma去掉
2、把重定义的__FILE去掉

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把无法识别的#pragma去掉
2、把重定义的__FILE去掉

#pragma的意思不是禁止使用半主机模式么?去掉的话没关系么?

还有就是重定义__FILE是为了什么呢?

楼主:
基本搞明白了,不用退出半主机模式,直接重定义fputc就行了

网友B:
问题解决了  就好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