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串口的波特率怎么实现自适应?

楼主(2013-10-26):
(无正文)

网友A:
先设置高频率,串口出错的话,然后降低频率试探,直到正确,

还可以加一个IO口测量电平时间来计算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系统时钟改变时导致通信双方不匹配
可以通过宏定义固定通信双方的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设置高频率,串口出错的话,然后降低频率试探,直到正确,

还可以加一个IO口测量电平时间来计算 ...

我怎么感觉第一个一个一个实验的办法不太靠谱呢?
第二种你有没有实现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78970-1-1.html

哈哈!你这帖子我看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系统时钟改变时导致通信双方不匹配
可以通过宏定义固定通信双方的波特率 ...

你理解我的意思!但是你的实现方式   有何代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理解我的意思!但是你的实现方式   有何代码?

串口的波特率大小,无非就是初值的大小,通过宏定义系统时钟自由选择初始值就可以了。
例如:
//#define        SYS_CLOCK         8000000
#define        SYS_CLOCK         16000000

#if        SYS_CLOCK == 8000000
#define UART_BAUD_RATE                        (65536-(SYS_CLOCK/(32*(UINT32)19200)))  // 19200
#elif        SYS_CLOCK == 16000000
#define UART_BAUD_RATE                        (65536-(SYS_CLOCK/(32*38400)))  // 38400
#elif
#error "BAUD RATE ERROR!"
#endif
这里只用到两种系统时钟,你可以随意发挥。
接下来就是装载初始值了:
 RCAP2H = UART_BAUD_RATE>>8 ;
        RCAP2L =UART_BAUD_RATE & 0xff;
        TH2 = UART_BAUD_RATE>>8 ;
        TL2 =UART_BAUD_RATE & 0xff;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怎么感觉第一个一个一个实验的办法不太靠谱呢?
第二种你有没有实现的代码? ...

哪里不靠谱呢?说说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不靠谱呢?说说看

我是用单片机给串口发送数据,怎么才能知道有没有发送成功?

网友A:
有接收出错标记

网友A:
有接收吧,莫非你不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