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上电流回路在哪?

楼主(2013-10-26):
如附件图片所示,R3的1脚接的是以N为参考地的15V,
当继电器3、4端有电流时继电器才能吸合,才能将市电转换成直流;但问题是上电时3、4端怎么形成电流的,电流回路怎么走?

网友A:
有2个R3耶

楼主:
不好意思,图有问题,R3是指靠近B1的那个,在接交流电的时候,为什么有电流?
我的理解是在交流负半周期时,N点有一个负电压,继电器线圈有感应电流,但不知道电流回路怎么画。。

网友B:
你R3接哪里的啊

网友C:
15V-R3-继电器-N不是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