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ROM, EEPROM的区别

楼主(2013-10-26):
单片机中既有Flash又有ROM还有EEPROM,不都是掉电能保持的存储器。大家能讲讲它们的区别吗?为什么单片机中会同时集成有三者?

网友A:
百度即可。(不转帖了)

网友B:
研究一下各自的特性就知道了。

网友C:
在MCU中,程序存储器为ROM,现在MCU多使用FLASH来做ROM,EEPROM则是可以很方便改写的一种非易失性存储器,主要用来保存需要频繁改写的信息。FLASH的操作基于“块”且不能直接改写,需要先擦除再写入,而EEPRM基于字节操作,可以直接改写,操作比FLASH简单也快捷的多,但成本高于FLASH,所以现在的MCU会提供较大容量的FLASH来作为系统ROM,同时提供较小容量的EEPROM来做非易失数据存储器。

网友D:
ROM是掩摸,不能擦除,EPROM是用紫外线或高压擦除,EEPROM是电可擦除,Flash不用多说了,Flash ROM是说把Flash当ROM来用

网友E:
看了工具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MCU中,程序存储器为ROM,现在MCU多使用FLASH来做ROM,EEPROM则是可以很方便改写的一种非易失性存储器, ...

谢谢,讲解详细。

楼主:
找资料看了下,大致了解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