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使用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时,在keep-out Layer层,是否可以画线?

楼主:
请教:
参见附图一、附图二:
在AD08中,使用PCB board wizard生成PCB的外形轮廓图,还需要对PCB的外形做些修改。但是,在keep-out Layer,点击 Interactively Route Connection按钮 画线时,却自动切换到Top Layer层,无法在keep-out layer层画线。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不能在keep-out layer画线吗?

谢谢!

附图一:

附图二:

楼主(2013-10-27):
引用 网友A:
P + L

谢谢大侠的指点!

使用P+L实现了在keep-out layer画线。
比较使用 Interactive Routing 和使用P+L画的线,属性一样(参见附图一),看不出有啥区别。

请教(参见附图二)
使用 Interactive Routing 和使用P+L画的线,有啥区别?我认为 Interactive Routing画的线有电气属性,P+L画的线没有电气属性。对吗?还请大侠指点!

附图一:

附图二:

网友B:
基本上跟你说的差不多吧,你用P+L在顶层和底层也能画线,只不过是没有网络的。这个仅仅是线,在哪层画就是什么线,在keepout层画就是外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跟你说的差不多吧,你用P+L在顶层和底层也能画线,只不过是没有网络的。这个仅仅是线,在哪层画就是 ...

学习了!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C:
在keepout层画就是外框线,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keepout层画就是外框线,可以的

谢谢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