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什么是轨到轨 rail-to-rail

楼主(2013-10-27):
什么是轨到轨 rail-to-rail

网友A:
Rail-to-Rail
中文直译:轨到轨;中文意译:满摆幅(可以为输出,也可以为输入)
很多运放的输入不允许达到电源或地,输出达不到电源或地。
如果是rail to rail输入输出,就可以。(当然也不可能完全达到,有一点略微的差别)
输出范围可以达到供电电压。比如某运放用正负15V供电后输出范围也是正负15V,该运放就是轨到轨运算放大器。

************************************************
以上来自百度搜索,我已经咨询TI专家了,等他们给个通俗准确的答案。到时候我再跟你分享。

网友B: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s/f/52/t/23138.aspx,TI在线支持社区上这个帖子可以帮助你

网友C:
概念很新颖,以前还没听说的,谢谢啦

网友D:
这个概念以前确实没有接触过   今天涨点见识了   先谢谢了  楼主

网友D:
运放这一块   关于信号的处理   确实涉及到很多的知识点   确实需要好好消化消化  先谢谢了  楼主

网友A:
轨到轨的运放,就是输出最高电压基本能够达到运放供电电压,比如说非轨到轨的运放,你把它接为比较器,供电电压选择5V单极性供电,输入有效使输出翻转为高时其输出可能是3.5V左右,但是若将其换为轨到轨的运放,则其同条件下输出可能为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