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稳压电源纹波问题

楼主(2013-10-27):
用7805给GPS模块供电 电源要求3.5~5V  电流大于55mA  用万用表测了下电压电流没问题 但接接收到的数据乱码  改用现成的USB口供电接收没问题  请问下有人知道这种情况电源改如何调整??  急求

网友A:
你用示波器看看电源

网友B:
7805输入电压是多少?

网友C:
解决方法见2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示波器看看电源

用示波器好像不能测量直流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7805输入电压是多少?

9v

网友B:
电流不是很大,压降也还可以吧。有纹波吧,7805输出端接电容了没?用示波器测输出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好像不能测量直流的啊

你看的是纹波,测直流干啥

谁告诉你示波器不能测试直流的。。。。

网友D:
示波器可以看出纹波的啊,另外,地的回路有没有好好关注过?

网友E:
有没有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共地?

怎么共地  我的电源变压稳压后地直接接模块的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是很大,压降也还可以吧。有纹波吧,7805输出端接电容了没?用示波器测输出电压、 ...

输出接了104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的是纹波,测直流干啥

谁告诉你示波器不能测试直流的。。。。

用示波器测了下显示的是很乱的 好像是个不稳定的正玄波
  这个是不是就是纹波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可以看出纹波的啊,另外,地的回路有没有好好关注过?

共地怎么关注呢  我的稳压就把地直接接到GPS模块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测了下显示的是很乱的 好像是个不稳定的正玄波
  这个是不是就是纹波纹波? ...

你先baidu  如何测试纹波 找个东西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输出接了104的电容

瓷片104就想搞定?

网友G:
我以前在开发板上也遇到这个问题,不是纹波的问题,是电源的功率不够造成的

网友H:
55mA,功率不是很大,应该是没有滤波。并几颗电解电容

网友I:
输入输出端都应该加电容的,你要是实在搞不清楚,输入端并两个电容,一个大的(470uF),一个小一点(0.33uF)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以前在开发板上也遇到这个问题,不是纹波的问题,是电源的功率不够造成的 ...

功率没问题啊  我有个模块要用1.8A的电流 我给了个大功率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55mA,功率不是很大,应该是没有滤波。并几颗电解电容

输出端还是输入端

网友H:
引用 楼主:
输出端还是输入端

使用线性稳压芯片输入输出都要用电容滤波,利用充放电特性弥补交流电过零时挖出的坑。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测了下显示的是很乱的 好像是个不稳定的正玄波
  这个是不是就是纹波纹波? ...

这个不稳定的正弦就是你没用电容填坑的结果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你用示波器看看电源

那种示波器的噪声比比较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J:
那种示波器的噪声比比较高?

没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使用线性稳压芯片输入输出都要用电容滤波,利用充放电特性弥补交流电过零时挖出的坑。 ...

我在前端接了470uf的电容滤波啊

网友K:
是个很简单的问题!…走线、布局、工艺…拦倒一帮人!…哎!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在前端接了470uf的电容滤波啊

还要有个小电容的,比如104,前后都是,大电容并小电容;

网友M:
有可能GPS模块设置有问题 啊

网友N:
每每发生这样看似简单却又很难解决的问题,就说明设计者功底还是欠缺非常多,很多未知因素你根本不了解,就如当年第一次设计PCB板的时候一样,各种地线乱成一团,电源供电也是乱成一团,电容也不知道该放哪,挤的下的地方可能一堆全是电容,高频信号线可能在模拟走线中间绕行了好几回才绕出了头来,单纯的为了板子好看,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模拟地什么是数字地,跟不知道纹波系数什么的,也不知道电路怎么设计环地了,怎么设计结果容易自激,或者器件怎么选型,一个电容同样1uF,可以是电解、CBB、瓷片、固态……电阻也是碳膜、金属膜、绕线……后来慢慢的了解的更深入了,各种器件都有特有的长处和短处,该怎么选型是一款产品是否稳定、经久耐用的首要条件,PCB布线是否合理如果是大规模数字电路,那影响太明显了,抗干扰性能也和PCB设计有极大关联。

我的建议是,楼主先搞清楚你的GPS模块供电要求,然后搞清楚电源最基本的设计,功率、纹波系数这两个方向看看。都是看似很简单的东西,之前做过的东西可能随便搭一个电路都能稳定工作,那是对于低精度的基本顺手抓一个都能用,精度越高的设备,电源部分越重要,一个精密设备电源部分消耗1/3的研发力量毫不夸张……

网友O:
先测纹波有多大 然后再查找产生纹波的原因
7805电路本身并不复杂 就看你滤波和接地时怎么做的

网友C:
LZ直接来个图得了,也都别猜了

网友P:
电源不稳,可以用基准电压进行稳定

网友Q:
估计就是纹波电流太大,输入输出加上几个好点的电解电容,加上个聚苯电容或者瓷片电容104估计就ok了,7805纹波很小的

网友D:
要不分开来检测一下,比如说单独测试一下7805的性能,我的意思是7805后面的载荷先变成纯阻容形式的,看看纹波情况,再比较实际载荷时的纹波情况,这样至少弄清是不是7805这块有问题否。

网友R:
7805输入输出侧各增加个470uf的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