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救各路大神,帮小弟看看哪错了

楼主(2013-10-27):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char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flag,a,i;
uchar code table[]="I get";
void init()
{
   TMOD=0x20;//设定T1定时器工作方式2
   TH1=0xfd;//T1定时器初值
   TL1=0xfd;//T1定时器初值
   TR1=1;//启动T1定时器
   REN=1;//允许串口接收
   SM0=0;//设定串口工作方式1
   SM1=1;//设定串口工作方式1
   EA=1;//开总中断
   ES=1;//开串口中断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flag==1)
      {
         ES=0;
         for(i=0;i<6;i++)
         {
            SBUF=table[i];
            while(!TI);
            TI=0;

         }
         SBUF=a;
         while(!TI);
         TI=0;
         ES=1;
         flag=0;
      }
   }

}

//串口中断服务程序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1;

}

楼主:
小弟编译后报错是:TEST02CHUANKOU.C(5):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char'

网友A:
#define uchar uncharunsigned char
改成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网友B:
就是,都提示了,就这么几个字母,都不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uchar uncharunsigned char
改成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小弟之前也是这样写的,后来百度了一下,才改成这样,依然不行

网友B:
那不可能,你重新英文模式输入一次。

网友C:
第二行写成这个样子错了吧。。

网友D:
这种情况下尽量少用宏,而用typedef来替代,后者编译器可提供类型检查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之前也是这样写的,后来百度了一下,才改成这样,依然不行

   看,改完后编译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改完后编译完全没有问题

大神再帮我看看

B7J4LL`8FD~L~0VX9BA(HPF.jpg (89.75 KB )

网友E:
第二,第三行最后的“;”去掉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神再帮我看看

define后面的分号,哪来的?。。:L

楼主:
因为我是写软件的,都习惯了,谢了

网友G:
....新手什么都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再帮我看看

define 是宏定义。。  不是语句,后面不能加分号,第二行和第三行后面的分号去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