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仿真器的问题啊

楼主(2013-10-27):
为什么连接上430仿真器之后出现这个问题啊,不是板子也不是仿真器的问题,因为连接到其他电脑上可以,这个就不可以啊。。。。。。求解决啊

楼主:
就是这个图

楼主:
试了好多次都不可以,驱动也显示安好了

网友A:
问利尔达吧。

网友B:
接触没问题吧?

网友C:
这是USB桥的兼容性问题,跟操作系统和主版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