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入数据时,可以保持屏幕显示保持不变吗?

楼主(2013-10-27):
S6E63D6 OLED驱动在写入数据时,可以保持屏幕显示保持不变吗?

网友A:
这有啥不可以的啊

楼主:
我因写入GRAM的速度比较慢在写数据时屏幕跟着更新显示,我把显示开关控制关了,但又不能显示

网友B:
没碰到过

楼主:
可是我想要的是写完1整屏才更新显示,可以实现吗?

网友B:
应该可以,坐等高手吧

楼主:
先结贴了,多谢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