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片子

楼主(2013-10-27):
16k flash, 512 ram. 3.3V供电

楼主:
或者带有4×20lcd驱动更好。

网友A:
79F162,162,164,166,168,32, 89F54,88F2849都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B:
做什么应用?
如果单纯从价格方面来看就关注一下79F162.79F166.

网友C:
79f162是双串口,应该价格更高一些。

网友B:
价格方面找中颖或中颖的代理来了解吧,坛子里一般不讨论

楼主:
看来大家和我想法差不多

网友D:
笙泉的MA804,15.5K flash. 512 ram. 3.3V供电 10bit,8-CH ADC.  有2/4-CH PWM. 有15/23IO口,全系工规,参考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或者带有4×20lcd驱动更好。

不知道附件中的规格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F:
N79E815AT20

网友G:
我可以推荐,我的qq是2296995308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或者带有4×20lcd驱动更好。

产品型号        产品类型        特性描述        封装外型        报价        资料下载
TM1729
LCD显示驱动        TM1729 是一种低功耗的字段式LCD显示驱动控制专用芯片。        TSSOP48,SSOP48,LQFP64        0        下载

TM1621D
LCD面板显示驱动IC        56点、内存映象和多功能的LCD驱动器        SOP24        0        下载

TM1621C
LCD面板显示驱动IC        72点、内存映象和多功能的LCD驱动器        SOP28        0        下载

TM1730
CH-LCD显示驱动IC        40seg*8com,320点阵        LQFP64/DIE        0        下载

TM1728
LCD面板显示驱动IC        40seg*8com,320点阵        LQFP64/DIE        0        下载

TM1727
LCD面板显示驱动IC        40seg*4com,160点阵        SSOP48/DIE        0        下载

TM1726
LCD面板显示驱动IC                LQFP44/DIE        0        下载

TM1721
LCD面板显示驱动IC        32seg*4com,128点阵,4*6按键,4路PWM输出        SSOP48/DIE        0        下载

TM1621
LCD面板显示驱动IC        32seg*4com,128点阵        SSOP48、QFP44        0        下载

TM1722
LCD面板显示驱动IC        15seg*4com,60点阵        SOP24        0        下载

TM1723
LCD面板显示驱动IC        20seg*4com,80点阵,4*3按键,3路PWM输出        SOP32        0        下载

TM75823
LCD面板显示驱动IC        52seg*3com,156点阵        LQFP64/QFP64        0        下载

TM1622
LCD面板显示驱动IC        工作电压2.4~ 5.2V,内置32 KHz RC振荡器,四线串行接口        QFP44 LQFP44 QFP52 LQFP64        0        下载

LCD驱动类

网友I:
STM8L性价比最高了..WWW.STMcu.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