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的疑问??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3-10-27):
最近遇到这样的一个现象,步进电机的控制说简单就是给不同的个数的脉冲的个数来控制步进电机的旋转,当用单片机控制驱动芯片输出脉冲给步进电机驱动器时,使用的是二相四线:
1、当我在控制脚上接入滤波电容时,控制步进步进电机时,就会出现乱摆,前后来回旋转,且旋转的角度也错误,测得控制的波形如图一

图一

2、当我在控制脚上不接入滤波电容时,控制步进步进电机时,就不会出现乱摆,且旋转的角度正确,测得控制的波形如图二

图二

3,现在出现继电器断开和接入瞬间,步进电机都开始移动一个角度,断开和接入的电机转动方向相反,控制继电器和控制步进电机的芯片是同一款芯片,其他输出口控制继电器,out4控制步进电机,控制继电器未加续流

且输出的脚接入的电路如图:单片机通过spi控制L9825的15脚,15脚接入下面的电路再接入步进电机的控制脚

疑问一:接入电容后,图一的上升阶段由于电容充电导致上升时间大概在1ms,为什么下降时时间很短,没有电容的放电时间么?
疑问二:不接滤波电容,步进电机的运行就正常了,根据两幅波形对比,最有可能就是上升阶段导致步进电机异常,疑问的是步进电机角度是受脉冲的个数控制,图一的输出波形为什么会导致步进电机运行异常?
求大神解答!!!
对于疑问一我的解释:由于滤波电容上也并联了个电阻,上升阶段充电缓慢上升,放电时,与电阻组成回路,放电时间很短,所以示波器上也观察不到下降的时间,
继电器的开关瞬间的浪涌电压也有很大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了,这是

网友A:
你那是几线几相的电机,电容多大,加在哪些脚上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是几线几相的电机,电容多大,加在哪些脚上面了

具体的几相我不是很清楚,因为这是以前的设备用的,我做的是底层控制,只需要输出控制的波形即可,电源、控制信号,地三根线,电容就加在信号线上,电容4.7uf左右,我不明白是疑问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的几相我不是很清楚,因为这是以前的设备用的,我做的是底层控制,只需要输出控制的波形即可,电源、 ...

步进电机底层控制是这样的?那应该还有一个驱动芯片吧?问题应该在那个驱动芯片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底层控制是这样的?那应该还有一个驱动芯片吧?问题应该在那个驱动芯片那里。 ...

是的,我是用单片机控制低边的驱动芯片,和驱动芯片有关,怎么说,能解释图一错误与图二控制正常的的原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是用单片机控制低边的驱动芯片,和驱动芯片有关,怎么说,能解释图一错误与图二控制正常的的原因 ...

好吧,我不是大神。不过我感觉你仔细分析一下整个工作过程应该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不是大神。不过我感觉你仔细分析一下整个工作过程应该就差不多了。 ...

技术都是相互交流的,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你知道的我不知道你就大神啊!我不了解步进电机会不会是因为上升阶段而导致步进电机动作的,还是其他原因导致的,而与这个上升的延时到底有没有关系

网友A:
你说来回摆,那是它收到反转的信号了,那样的话角度肯定就是不准确的。你说的那个芯片我没有接触过,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来回摆,那是它收到反转的信号了,那样的话角度肯定就是不准确的。你说的那个芯片我没有接触过,不清楚 ...

谢谢

网友B:
要接电容,也不能接这么大啊。

楼主:
对的,加个pf应该就行,现在但不知道是不是电容的原因导致的,我始终解释不了是因为滤波电容的原因,应该是其他的原因导致步进电机工作异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接电容,也不能接这么大啊。

对的,加个pf应该就行,现在但不知道是不是电容的原因导致的,我始终解释不了是因为滤波电容的原因,应该是其他的原因导致步进电机工作异常的,

网友C:
不对吧,如果按照你说的,放电阶段的时间常数为19.2ms,应该也是个比较大的数值呀。还有,上升阶段的时间具体应该怎么判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对吧,如果按照你说的,放电阶段的时间常数为19.2ms,应该也是个比较大的数值呀。还有,上升阶段的时间具 ...

19.2ms,你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C:
4.8μ × 4k?

楼主:
引用 网友C:
4.8μ × 4k?

如果这样计算的话,那看到的波形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