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电容并联越多的小电容越好吗?

楼主(2013-10-27):
(无正文)

网友A:
嗯,耐压值、耐温值、容值、ESR(等效电阻)等是电容的几个重要参数,对于ESR自然是越低越好。

网友B:
对,ESR与电容的容量、频率、电压、温度等都有关系。当电压固定时候,容量越大,ESR越低

网友B:
板卡设计中采用多个小电容并连多是出与PCB空间的限制,这样有的人就认为,越多的并联小电阻,ESR越低,效果越好。理论上是如此,但是要考虑到电容接脚焊点的阻抗,采用多个小电容并联,效果并不一定突出。

楼主:
嗯,有道理啊,先结贴啦。

楼主:
大伙周末愉快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板卡设计中采用多个小电容并连多是出与PCB空间的限制,这样有的人就认为,越多的并联小电阻,ESR越低,效果 ...

说扥有道理的啊,学习的了

网友D:
我看也不能这么说, 并多了, 必然会导致引线变成, 我们知道, 在高频电路里, 引线的电感是不能忽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看也不能这么说, 并多了, 必然会导致引线变成, 我们知道, 在高频电路里, 引线的电感是不能忽略的. ...

版主,你说的这个引线是不是连接电容的导线,还是什么?
还在问下,导线在什么时候呈容性,什么时候呈感性,是不是与频率高低,哪个影响最严重有关?

网友D:
这个引线是连接电容的导线, 包括 pcb 上的走线.
整个电路什么时候呈容性,什么时候呈感性,哪个影响更严重,从电路原理看, 取决于工作频率的高低

网友F:
电容也不是越多越好   这个主要还是看需要吧   根据电路的需要而定   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