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急需一个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3-10-27):
单片机收到电脑一个信号量红灯,收到另一个信号亮绿灯,最好附一张电路图,小弟跪谢大神

网友A:
如果没有其他限制条件的话,可以用电脑串口控制单片机,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其他限制条件的话,可以用电脑串口控制单片机,很容易的

小弟,刚学单片机,好多不懂,能指示一下吗

楼主:
大神能指示一下吗,我还是刚学的单片机

网友B:
大神的指示就是——先自己动手然后再问。

网友C:
最好程序注释详细点

网友D:
你这个情况感觉就是大学里要交作业了,急忙来求助下。自己什么都没有干,最起码的常识也不懂。电脑要发指令,电脑通过什么发指令。电脑这边也要有相应的软件支持。如果不能说软件这么复杂的话,至少你要用C写一个控制电脑接口的软件。然后就是你的单片机的结构,什么芯片,单片机的代码,这些都是需要明确的。你这样提一个问题,别人除了可以把自己做好的一整套东西给你的话,没有别的办法。你在这里求助,是因为免费。如果你问这个问题需要收费的话,我想你就会好好的研究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情况感觉就是大学里要交作业了,急忙来求助下。自己什么都没有干,最起码的常识也不懂。电脑要发指令 ...

二姨从不为学生提供免费作业,只提供建议和个别问题辅导。

这些孩子上了半天大学,技术没学到,应该学到一点基本道理嘛——劳动有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二姨从不为学生提供免费作业,只提供建议和个别问题辅导。

这些孩子上了半天大学,技术没学到,应该学到 ...

这个很重要,必须的。

网友E:
这是发错版块了吧:lol

楼主:
各位大神,上位机的软件我已近写好,我是搞软件的,单片机真的是一点不懂,现在只需要单片机的程序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上位机的软件我已近写好,我是搞软件的,单片机真的是一点不懂,现在只需要单片机的程序就好, ...

呵呵,没硬件,你要程序在啥地方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没硬件,你要程序在啥地方跑呀??

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姨从不为学生提供免费作业,只提供建议和个别问题辅导。

这些孩子上了半天大学,技术没学到,应该学到 ...

pl2302与52引脚该怎样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2302与52引脚该怎样接

建议楼主找个身边的搞硬件的来帮帮忙,这个问题真的连想问什么都看不懂啊。
仿真出来的单片机系统能跟上位机进行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找个身边的搞硬件的来帮帮忙,这个问题真的连想问什么都看不懂啊。
仿真出来的单片机系统能跟上 ...

不是有串口通信吗

网友F:
我来发发牢骚:
大学不是有老师吗?来这里问那么基本的问题,回去问老师不行吗?你交学费给21IC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来发发牢骚:
大学不是有老师吗?来这里问那么基本的问题,回去问老师不行吗?你交学费给21IC了吗? ...

要是基本的话,帮忙解决,哪来的那么多废话

楼主:
求一个亮灯的程序,在就这么难呢,希望大神们不吝赐教

网友G:
我来看看 反正我也是新人不知道嘿嘿

网友H:
理解,看例程容易入门。LZ要的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没必要藏着掖着,有时帮了别人也对自己的经验也有提高。为什么一定假设为求程序的人就是不会是用来学习和研究??

给你一个网上的参考:http://www.21ic.com/app/mcu/201209/142421.htm

(192)

网友I:
自己先动手写写  ,不会的先看官方相关片子的例程 慢慢就会了 单片机不是“快"就可以上手了。

网友B:
楼主还是自己先动动手或者找身边有硬件基础的人来讨论一下吧,按“参考”,真的会把你越参越“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理解,看例程容易入门。LZ要的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没必要藏着掖着,有时帮了别人也对自己的经验也有提高 ...

恩恩,无限感动

网友A: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DIY撸自深!:)

网友J:
入门了 就简单了, 看你的样子应该还没入门。就好像1+1=2一样,假如你连1和2 是啥都不知道,那就更不用说1+1=2了,更不能从1+1=2推倒出2+2=4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找个身边的搞硬件的来帮帮忙,这个问题真的连想问什么都看不懂啊。
仿真出来的单片机系统能跟上 ...

这个还真是可以的。
Proteus里面有个COMPIM(Com port physical interface model),然后再装一个VSPM虚拟串口,稍微设置一下就OK。

网友L:
我给你写个程序,但是电脑要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来进行发送东西!你看符合你的东西不?

网友L:
你要早点回我啊,如果符合你的要求,我就写!

网友H:
引用 网友K:
这个还真是可以的。
Proteus里面有个COMPIM(Com port physical interface model),然后再装一个VSPM虚拟 ...

yes!:)

网友M:
上大学的时候就学过了,这么简单的问题,还不会,学啥了

网友N:
可以加我Q聊啊,631936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