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I收购的哪些不同厂家的通用产品

楼主(2013-10-27):
(无正文)

网友A:
Ti收购了不少的模拟,数字电路的厂家,有很多通用型号的器件像CD4000系列的,还有一些运放

楼主:
怎么分辨是哪个厂生产的呢?

楼主:
毕竟不是同一条生产线出来的,性能还是有些差异的。

网友B:
电源类uc开头很多的是unicode的
opa ads pcm dac pga ina很多是以前BB的

网友B:
lm3s是以前lm的

网友C:
t开头的基本上都是ti自己的

网友D:
对,比如tps tas tms ths tlc msp之类的。

网友E:
以后lm 开头的也会是ti的,就是老ns

网友F:
楼上几位很专业吗

网友E:
不同厂家是无所谓的,既然收购了,肯定要好品牌和技术的统一适配。

网友G:
虽然是不同的厂家,但是相信像TI这样的大厂会把工艺控制好的,毕竟不能砸了自己的牌子偶

楼主:
嗯,大家都很清楚啊

楼主:
多谢各位,先结贴了

网友H:
这个Ti做的还是蛮大的啊

网友I:
还有 BURR-BROWN 的性能不错基准参考电压芯片. REF 打头的.

网友:
收购了NS (National Semicondutor)

网友J:
这个  了解的不多  今天长见识了   谢谢了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