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ARM9 LT2440

楼主(2013-10-27):
LT2440开发板启动出现“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然后卡在那里了,怎么解决?

网友A:
内核没法启动,这个原因是内核编译的结果有问题,一般都是地址分配的问题

网友B:
挂接文件系统没有成功,可以重新烧写一下FS,沿着这个思路去找

楼主:
谢谢,找到原因了,是之前的烧写导致nand锁住了,按1低级初始化之后再烧写linux系统文件,重启后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