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小弟请教一个多路输出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3-10-27):
给三相桥式的驱动芯片供电,要求四路隔离的20V。
我参考TOP224一路输出的设计 改成了四路输出 原理图如图

请问可以这样设计吗?能得到四路稳定的电压吗?反馈部分我只取了一路。
PS:如果有更好的给驱动芯片供电的方案  求指教

楼主:
要求的功率不大 每路几瓦  总共十几瓦也就够用了

网友A:
附件 参考
组合

网友B:
这个和IC木有关系
每一路都加假负载,如果可以,四路绕组并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 参考

感谢版主啊~~~另外版主知道变压器绕制有什么注意事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