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启动不了

楼主(2013-10-27):
uc844D  七脚有15V左右的波动电压  八脚有0点几的波动电压  电源不启动  在七脚外加十八V的电压八脚就有五V的正常电压  求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 时代的变频器无显示 七脚电容换了也一样

网友A:
看你的辅助绕组正不正常,电阻,二极管看看有没有坏

网友B:
无图无真相

网友C:
绕组相位反了?
过/欠压保护了?

网友D:
应该是成品。第一种现象不可能!…有第二种情况…开关管是否正常?…主次级负载是否有短路故障?…

楼主:
谢谢大家了  原来是开关变压器的初级绕组断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