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IUSBD12和CH375性能比较

楼主(2013-10-27):
各位DX好!我想用89S51和电脑联机通信,主要是单片机采集4路模拟信号,发送到电脑;电脑偶尔有控制信号发给单片机。现在领导决定不用串口了,也不用USB转串口的方案,要用USB端口。所以要用到PDIUSBD12或CH375类似的芯片了,
这两种芯片以前都没有用过,要比较它们的方面有:
1. 抗干扰性能,客户对这个要求特别重要的。
2. 学习的难易程度,容易用最好了。可能PDIUSBD12的难度大一些吧,其实我也不知道
3. 价格,市场上好不好买到。
这里请知道的朋友指点指点吧,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372

谢谢gxs64,我查了CH372是CH375的简化版,价格也便宜些。你用过CH372吗?觉得用起来怎么样啊?其他有用过的也请来讲讲啊。谢谢了

网友A:
re 3:好用、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 3:好用、够用

非常感谢,下定决心用CH372了(或者CH375),不过以我以前用过他们公司的芯片的经验来看,抗干扰还是有的问题啊。不知你用得怎样?

网友A:
在工业环境中,(旁边是电焊机、大型床子等),传了几百m数据没有一个掉的。其缺点是不提供labview的demo。这个问题很搞了我一下。

网友A:
他们还有一个芯片,可将usb延长几十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工业环境中,(旁边是电焊机、大型床子等),传了几百m数据没有一个掉的。其缺点是不提供labview的demo。 ...

谢谢,看看你用CH372的经验很丰富:handshake

网友B:
不要考虑D12了,新系统下(win7/win8)驱动支持不好,372相对好不少,价格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考虑D12了,新系统下(win7/win8)驱动支持不好,372相对好不少,价格也不贵.

谢谢!D12可能出来早一点,资料很丰富,用的人也很多的。

网友C:
D12都停产了,还用个毛啊!

要想可靠性高点,必须美国芯片——我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