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目标时出错

楼主(2013-10-27):
我在连接目标时出错Error adding memory map range: End address is beyond target memory length。这是怎么回事 呀?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应该是CMD文件的问题

网友B:
听斑猪话,检查cmd文件,stack size,heap size
statck section,heap section,
还有,检查.map文件

网友C:
是CMD文件定义数据内存的问题 ,定义的大小超出了芯片所寻址的范围了。

http: //shop106094428.taobao.com/?spm=0.0.0.0.7wmE8p多加了空格

网友A:
如果生成了.map文件  打开看看   错误出在哪儿了  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