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什么方法或者传感器可以检测这个问题呢?

楼主(2013-10-27):
下图中间的位置,布料表面出现大概2mm的细纹,请问如何检测出来呢?有什么比较适合检测的传感器呢?感谢

楼主:
图片如附件

网友A:
CCD相机,,图象处理技术可以

网友B:
CCD 还是CMOS 的相机都没有关系, 关键是图像处理算法哦.
另外, 能不能通过透光性来检测

网友C:
图像处理有点难,因为布本身图案不规则。

网友D:
主要是算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D 还是CMOS 的相机都没有关系, 关键是图像处理算法哦.
另外, 能不能通过透光性来检测 ...

透光性很难确定

网友E:
雇个人检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雇个人检查吧.....

现在已经雇了,想节省个人,人也会开小差啊

网友F:
设立奖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