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调试问题

楼主(2013-10-27):
我目前在学习stm8板子,弄了个stm8l051芯片的温度传感器模块,程式思路是利用定时器每隔500ms去采集adc转换过来的温度数据,显示到LED数字灯上,但实际测试时发现它并一定按照这个时间间隔去采集,有时15秒,有时几秒,我想利用printf跟踪,但发现printf也会被中断,请问还能怎么调试跟踪的方法?我用的是iar for stm8软件

网友A:
流程不复杂应该很好调试啊,间隔时间长达十几秒,多暂停几次就应该能发现时间耗在哪了

网友B:
波特率设置的高一点,可以减少printf的时间

网友C:
下载一个ST-toolset试试,可以在线调试的,楼主可以试试看。

网友D:
把printf的数据放到buff然后在串口中断发送出来,是不会影响原始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