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读取问题

楼主(2013-10-27):
写了个51的程序,想看看片内扩展RAM的使用方法,但是从xdata读出的数据只有低4位是对的,高四位却不对,不知道为什么,求指教啊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xdata array[256];

void Delay(void) //定义Delay 函数,延时500ms
{
unsigned char i,j; //声明变量i,j
for(i=0;i<255;i++) //进行循环操作,以达到延时的效果
for(j=0;j<255;j++);
for(i=0;i<255;i++) //进行循环操作,以达到延时的效果
for(j=0;j<255;j++);
for(i=0;i<255;i++) //进行循环操作,以达到延时的效果
for(j=0;j<140;j++);
}

void UARTInit(void) //定义串口初始化函数
{
SCON =0x40; //8 位数据位
T2CON=0x34; //由T/C2 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RCAP2L=0xD9; //波特率为9600 的低8 位
RCAP2H=0xFF; //波特率为9600 的高8 位
}

void UARTSendByte(unsigned char byte)//串口发送单字节函数
{
SBUF=byte; //缓冲区装载要发送的字节
while(TI==0); //等待发送完毕,TI 标志位会置1
TI=0; //清零发送完成标志位
}

void InitChar()
{
   array[0]=0xaa;
   array[1]=0xbb;
   array[254]=0xcc;
   array[255]=0xdd;
}

void main(void) //进入Main 函数
{
unsigned char i=0; //声明变量i
unsigned char  x=0xff;
UARTInit(); //串口初始化
InitChar();
while(1) //进入死循环
{
UARTSendByte(i); //串口发送单字节数据
UARTSendByte(array[0]);
UARTSendByte(array[1]);
UARTSendByte(array[254]);
UARTSendByte(array[255]);
UARTSendByte(x);
Delay(); //延时500ms
i++; //i 自加1
if(i>255)i=0; //若i>255,i=0
}
}

结果通过串口发回电脑:
十六进制显示:
00 5a 7b 9c bd 01 5a 7b 9c bd ....

网友A:
波特率,位数,奇偶校验,要和电脑那边的一致,另外要有电平转换不要直接接电脑后面

网友B:
关键是若是data变量的话,串口显示没问题,xdata就有问题了

网友C:
外扩的还是优先考虑电路上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位数,奇偶校验,要和电脑那边的一致,另外要有电平转换不要直接接电脑后面 ...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