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 SE手动添加网络

楼主(2013-10-27):
有时我们在用protel99se设计PCB时,不通过画原理图、导入网络表的办法,而直接画PCB图。这时PCB图中是没有网络的,但有时我们想添加网络(例如需要铺铜时),那怎么办呢?通过使用Design菜单中的Netlist Manager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功能。操作方法:点击菜单Design→Netlist Manager,会出现如下的对话框,按照对话框中的说明进行操作即可。但是为什么一个元器件的焊盘不能够同时连接两个焊盘《就是三个焊盘为什么不能同时连接上》  各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A:
:)修改封装。

网友B:
看看该脚的电气属性是否对,如果对的话,安全间距设置的有问题也会连不上

网友C:
在网络管理器里面新建一个网络,然后在这三个管脚的属性里选择这个网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