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XC8注释的中文显示问题

楼主(2013-10-27):
我的C文本加入后,中文注释无法显示,是不是新建工程时,编码选择有问题?新建项目时默认是ISO-8859-1,应该选择哪个?

网友A:
要习惯不用中文注释。

程序结构简练简洁明了,然后在关键点加几个单词注释一下作为辅助,别到处是注释,很多时候反倒是注释太多影响了程序阅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习惯不用中文注释。

程序结构简练简洁明了,然后在关键点加几个单词注释一下作为辅助,别到处是注释,很 ...

有道,我是初学菜鸟,所以注释多了点。

网友B:
将语言设置成GB2312就行了,可以支持中文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