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3-10-27):
1、单片机型号:12LE5204AD
2、有两种情况一种初始化引脚为低,一种初始化引脚为高
3、为低的可以正常工作,外界晶振正常
4、为高的外接晶振不正常,从而不能下载程序
5、排除晶振坏的可能性

问题:
1、同一种单片机为什么初始引脚会出现两种状态
2、是因为单片机坏了?还是购买的时候可以定做?

网友A:
在另一个单片机上正常工作的晶振,接在在这单片机上用示波器查看没有波形,且不能成功下载程序

网友B:
1、同一种单片机为什么初始引脚会出现两种状态

这个为了方便与你外设的初始化,防止重启后产生误动作

网友C:
该款型号的单片机的我还没用到过的,不过说的问题的值得我注意的

网友D:
这个问题的我去看下其他单片机的有没有这样的问题的吧

网友E:
所说的问题的值得注意

网友F:
如果只有一个板子这个样子那就可以把MCU拆下来扔掉了...坏掉一个两个没什么奇怪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