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测定问题

楼主(2013-10-27):
项目中现在需要从一台消防控制器中读取485信号,

控制器中电路板上有一排端子,其中两个标识的是RS485A及RS485B,厂商的人员说就从这两个端子引线出来

即可做数据采集。但是我用485线把端子接好,另一头是一个485转232的转换器,转换过后插入到主机的串口

上去,现在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发现什么也接收不到,

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如何能通过测量来保证这两个端子确实是在输出信号的?

用万用表?还是示波器么?

网友A:
RS485属于应答呼叫式的、如果你是主,远程机是从,你不发数据,RS485上总没有数据返回,,用啥东西测都没有用,,属于一应一答

网友B:
万用表能看到有没有输出,但不可靠
示波器能可靠的确定是否有输出,但不方便分析输出的到底是什么
逻辑分析仪比较好,X宝盗版的几十块一个,不过你需要把电平转换成TTL的

网友C:
在这个做485的应该没有那么复杂的吧、、

网友D:
这个需要将RS485信号接入Rs485转Rs232的转换模块中的,不可以直接接入到Rs232的信号线上

网友D:
RS485信号跟RS232的信号是不一样的,485位差模信号,232位共模信号的

网友E:
485总线的信号可以通过转换模块的转换成232的信号的

网友E:
232信号的就跟cpu的输出的电平信号的很相似的,用起来也很方便的,可靠性也非常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