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操作问题

楼主(2013-10-27):
问题描述:

    在IBM 的 PC机器上,(注意:不是标准的串口通信),要 利用它的串口的其中的 第四引脚 作为 时钟,第七、和第八根引脚作为 Din  和 Dout

    然后 按照一定的通信规则,通过 时钟、Din、Dout 将数据发送、接收

请问如何实现?

问题描述的清楚吗? 若我的问题没描述清楚请提出疑问。

网友A:
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机制,在windows串口已经被API封装各种操作,各种操作完全在OS调度之中只要按时读取数据或写数据即可,如果完全按楼主的意思,只有自己写OS完成

网友B:
普通串口的话,PC应该是有硬件串口控制器的,你不能直接操作管脚。

网友C:
并口的VC 可用winio直接控制每一个脚IO,串口可以用windows的消息及信号量侦测输出端口,DTR等脚可由API控制,再如某可特定脚要相联API控制,很难单独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