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485通信怎么实现

楼主(2013-10-27):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不用双绞线,需要两根线连接主机和从机,A接A,B接B就行了,距离远还需要接一根地线,至于地址,就需要看你的协议了,我们用modbus协议就按照标准定义的,485不过一种硬件通信方式,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用双绞线,需要两根线连接主机和从机,A接A,B接B就行了,距离远还需要接一根地线,至于地址,就需要 ...

谢谢了,那主机与从机需不需要共地呢
还有从机地址是我自己命名的吗,比如0x01.主机向从机发送0x01,是0x01的从机确认,然后通信吗

网友B:
A1:不一定非要用双绞线,双绞线在这里主要是为了提高抗共模干扰的能力,在环境干扰不大的场合当然无所谓。
A2:不管是不是双绞线,都是A-A、B-B连接。
A3:随便你怎么设置,只要不同即可。网络规模不大时,用一个字节的地址即可,比如用0表示主机,1、2、……表示从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那主机与从机需不需要共地呢
还有从机地址是我自己命名的吗,比如0x01.主机向从机发送0x01,是0x ...

485总线是否需要共地取决于网络实际运行条件,一般实验室环境下不需要,485本身是差分传输,跟地无关,但有时情况比较复杂,需要引入地线,但就楼主目前的能力而言,先不要考虑太多,从最基本的开始学习。

后一个问题:所有的地址码都是你自己定的,除非你使用了别人已指定地址的485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总线是否需要共地取决于网络实际运行条件,一般实验室环境下不需要,485本身是差分传输,跟地无关,但 ...

感谢chunyang老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