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外部扩展 RAM 访问方式

楼主(2013-10-27):
请问以下两种方式读取外部扩展RAM,有什么差别呢?为什么在我的程序返回的结果很怪呢?
方式一:
      j = 0x0016;
      k = 0x16;
      pToV = &pV->bTsAddr;//0x4016
      for( i = 0x16; i < RAM_LENGTH; i++ )
      {
         *pToV=k;

         abSndBuffer [bWriteSndPtr++] = 0x5A; bSndCounter++;\
         abSndBuffer [bWriteSndPtr++] = (uint8_t)(i>>8); bSndCounter++;
         abSndBuffer [bWriteSndPtr++] = (uint8_t)i; bSndCounter++;
         abSndBuffer [bWriteSndPtr++] = 0x5A; bSndCounter++;
         abSndBuffer [bWriteSndPtr++] = (uint8_t)k; bSndCounter++;
         abSndBuffer [bWriteSndPtr++] = 0x5A; bSndCounter++;
         abSndBuffer [bWriteSndPtr++] = (uint8_t)*pToV; bSndCounter++;
         StartSerialCommunication();
         pToV++;
         j++;k++;
      }

串口接收如下结果:
5A 00 16 5A 16 5A 16
5A 00 17 5A 17 5A 17
5A 00 18 5A 18 5A 18
5A 00 19 5A 19 5A 19
5A 00 1A 5A 1A 5A 1A
5A 00 1B 5A 1B 5A 1B
5A 00 1C 5A 1C 5A 1C
5A 00 1D 5A 1D 5A 1D
5A 00 1E 5A 1E 5A 1E
5A 00 1F 5A 1F 5A 1F
5A 00 20 5A 20 5A 20
. . .

方式二:
      j = 0x0016;
      pToV = &pV->bTsAddr;
      for( i = 0x16; i < RAM_LENGTH; )
      {
         *pToV = (uint8_t)(j>>8);
         pToV++;
         *pToV = (uint8_t)j;
         pToV++;

         abSndBuffer [bWriteSndPtr++] = 0x5A; bSndCounter++;
         abSndBuffer [bWriteSndPtr++] = (uint8_t)(i>>8); bSndCounter++;
         abSndBuffer [bWriteSndPtr++] = (uint8_t)i; bSndCounter++;
         abSndBuffer [bWriteSndPtr++] = (uint8_t)(j>>8); bSndCounter++;
         abSndBuffer [bWriteSndPtr++] = (uint8_t)j; bSndCounter++;
         abSndBuffer [bWriteSndPtr++] = (uint8_t)(*(pToV-2)); bSndCounter++;
         abSndBuffer [bWriteSndPtr++] = (uint8_t)(*(pToV-1)); bSndCounter++;
         StartSerialCommunication();

         i+=2;
         j+=2;
      }

串口接收如下结果:
5A 00 16 00 16 16 17
5A 00 18 00 18 18 19
5A 00 1A 00 1A 1A 1B
5A 00 1C 00 1C 1C 1D
5A 00 1E 00 1E 1E 1F
5A 00 20 00 20 20 21
. . .

各位帮忙看看吧,实在找不出问题在哪里

楼主:
高手呢,请高手出马呀。急等

网友A:
         *pToV=k;
         pToV++;
         j++;k++;

         *pToV = (uint8_t)(j>>8);
         pToV++;
         *pToV = (uint8_t)j;
         pToV++;
         i+=2;
操作的次数是一样多的. 效率上基本没有什么区别.

至于串口接收结果不同, 完全是你的程序里的问题

楼主:
同样的程序为什么结果会不同,我把程序分别用在AT89C5131和AT89C51RE2上,结果是不同的。
这段程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判断外部扩展的RAM是否正常工作,本来是没有串口返回的,我是为了方便查看结果所以加上的。程序在AT89C5131就判断外部RAM正常,而AT89C51RE2则返回测试外部RAM失败。这实在让人很疑惑。各位高手请指教。

楼主:
原判断我也试过先写入,
         *pToV = (uint8_t)(j>>8);
         pToV++;
         *pToV = (uint8_t)j;
         pToV++;
后读取判断
         wTemp = (((uint16_t)*pToV) << 8 );
         pToV++;
         wTemp +=  (uint16_t)*pToV;
         pToV++;
         if( wTemp != j )
         {
            ...
但结果还是一样的,返回值和写入值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