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LED驱动电源的空载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3-10-28):
一般低功率的LED驱动器采用横流输出模式,其输出电压主要由负载决定(LED的正向导通压降或者负载电阻),而且目前市场上这类的驱动电源大多采用降压电路进行设计的,所以当输出不接任何负载的情况下,其输出电压
就由输入电压决定,以金升阳KC24H-700R产品为例,输入电压范围为5.5-46,输出电压范围为3.3-36,但是在空载情况下,其输出电压会达到43V左右,超出了正常输出电压范围要求。所以一般的LED横流驱动器是不允许空载使用的。

网友A:
加开路保护

网友B:
降压LED驱动器的输入与输出的正常压差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压LED驱动器的输入与输出的正常压差有多大?

感谢您的关注,般的小功率LED驱动器采用BUCK电路进行设计,压降一般是2-4V之间,最好是能保证输入与输出间有4V的压差

网友C:
如果输入电压低于36V,那就算空载使用也不会损坏产品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输入电压低于36V,那就算空载使用也不会损坏产品吧?

空载输出,输入电压不超过规格要求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求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加开路保护

好办法,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降压LED驱动器的输入与输出的正常压差有多大?

一般BUCK电路设计的产品压降好像在2V左右吧

网友F:
降压式设计  相对比较可靠   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降压式设计  相对比较可靠   楼主

电路简单 ,参数易计算也是很多电源采用此设计方式的原因。

网友G:
学习学习  谢谢了  开路保护  我觉得不需要吧

网友H:
有什么好的好的避免方法额?

网友H:
开路保护,难不难呢?

网友I:
如果led损坏,怎么办?

网友I:
这样岂不是要损坏驱动器了?

网友J:
预防电路设计怎么弄的

网友J:
菜鸟飘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