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LPC4357驱动SDRAM的速度问题?

楼主(2013-10-28):
请问有用过LPC4357带有SDRAM存储器的吗?这个速度最高做到多少?按照勘误手册,不能超过100M。我的板子在96M,有的甚至90M都不稳定,整块读取正常,但是随机读取就容易出现进入硬件错误中断的情况。不知道大家在高速率下的各寄存器是如何配置的。

网友A:
如果怀疑是速度问题,可以降速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怀疑是速度问题,可以降速测试

在速度降到内核156M,EMC为78M。也存在问题。但是如果内核132M。EMC为132M。则没有问题。

网友A:
这样,有可能在时序方面还可以优化,找到内存的配置文件,改一些时序参数试试,因为有可能是有些信号已经在边界了

网友B:
很奇怪为啥4357现在不用DDR,而且EMC总线还那么慢

网友C:
看看这个,或许有帮助。

• Program the SDRAM Delay value for the EMC_CLKn lines in the EMCDELAYCLK
register in the SCU block. (See Section 15.4.9.). Add the SDRAM delay for most
SDRAM devices running at frequencies above 96 MHz under typical conditions. Add
the SDRAM delay at any frequency to compensate for variations over temperature.
For details, see the LPC435x data sheets.

网友C:
贴个图,不清楚就自己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个图,不清楚就自己找吧

CLK的延时我也设置了,但是还是不行。设置的值从0-7都测试过了。
问题在重新整理一下。
1:内核和EMC不分频的情况下。  内核和EMC都是132M,用Bootloader下载一个字库。容量为3MB。一切正常下载。
2:EMC为内核的一半频率,下载的时候,就容易进入HardFault_Handler中断。
      我在上电后做了一个代码,主要功能是将SDRAM的空间写入一些数据,然后读出来判断,如果正确则继续执行后续代码,如果不正确,怎     一直在循环判断。在分频的情况下,这部分代码是通过的。
   注:EMC的分频中。
         /*  5:EMC的分频比,是否进行二分频                                             */
         LPC_CCU1->CLK_M4_EMCDIV_CFG = (1 << 5) |  1;
         LPC_CREG->CREG6 |= (1 << 16);
         LPC_SCU->EMCDELAYCLK  = 0x7777;
   都进行了设置。
3:Layout没有做任何的处理,直接最短的线连接了。

网友C:
遇到这个问题的不少。这里面环节很多,除了EMC的配置可能还牵扯到SDRM的配置问题。
下面几个帖子你看一下。最好是把附件下载一下参考一下官方提供的策略。

http://www.lpcware.com/zh-hans/content/forum/how-get-sdram-running-204-mhz-lpc4300-hitex-board

http://www.lpcware.com/content/forum/how-find-correct-timming-values-sdram-controller

http://www.lpcware.com/content/forum/working-lpc43xx-running-204mhz-sdram

网友D:
1、EMC时序问题,可私下联系,给你一份代码;
2、检查PCB走线

楼主:
楼上二位提供的问题我还没有来的及看,先把最近测试的情况罗列一下。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不过在测试中,发现一个问题。 我在内核与EMC位二分频的时候。对整个SDRAM区域做了读写操作。 以32位方式的指针来读写整个SDRAM的区域,可以通过测试。 以16位方式的指针来读写整个SDRAM的区域,有不同情况的随机错误。 以8位方式的指针来读写整个SDRAM的区域,直接出现死机的情况,仿真情况下出现场无法停止M4内核的错误,退出仿真环境。 这个是不是可以判断出是AHB总线的BUG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这个问题的不少。这里面环节很多,除了EMC的配置可能还牵扯到SDRM的配置问题。
下面几个帖子你看一下。 ...

多谢您的回复,您提供的这些链接我都看过了。我在LPCWARE的论坛也做了很多的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EMC时序问题,可私下联系,给你一份代码;
2、检查PCB走线

我最新发布的问题应该和PCB总线没有多大关系吧。EMC在不分频的情况下可以运行到132M的频率,在分频后90M都有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上二位提供的问题我还没有来的及看,先把最近测试的情况罗列一下。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不过在测试中,发 ...

曾经遇到过一个类似问题:SDRAM的信号线未接上MCU,出现与此同样的现象。当时被这个问题坑苦了,客户又内部规定严格,看个原理图得层层审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经遇到过一个类似问题:SDRAM的信号线未接上MCU,出现与此同样的现象。当时被这个问题坑苦了,客户又内 ...

恩,我的原理图不存在问题。因为在内核与EMC不分频的时候,代码是运行正常的。在分频后就运行不正常了。现在怀疑是LPC4300的总线问题。正在调整代码来证实。我现在开机后做了一个测试代码。此代码的功能是以32位,16位,8位的方式各自扫描一遍整个的SDRAM空间,通过参数调整,三种方式都可以通过了。但是在串口传输数据的过程中仍然有问题。串口是以8位的方式来操作外部SDRAM的。现在修改为32位或者16位试试,如果可以通过,则证实总线有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E:
一般来说,先不要怀疑MCU本身的BUG. NXP没有那么多BUG来让我们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说,先不要怀疑MCU本身的BUG. NXP没有那么多BUG来让我们找.

恩,是的,但是最不理解的就是不分频的情况下可以运行,分频后就不行。总体提示总线指令错误。附件是在仿真情况下,再能安全停止仿真器后。扑捉到的Fault的状态信息。

楼主:
十分感谢大家给予的建议。现在问题貌似解决了。因为我是用了mdk自带的RTX系统。由于刚接触这个系统,不是很了解。使用中可能出现问题。针对以上的各种其中,在去除系统后,现象消失。至于是OS哪部的原因,还没有找到。在以后的应用中奖摒弃到OS的使用,因为他会消耗不少的资源。再次感谢大家给予的关于与建议。谢谢!

楼主:
问题依旧存在,不过比带有OS的情况下出现的概率要低很多。继续查找。

网友F:
堆栈够大么?

网友G:
楼主有没有怀疑过失SDRAM本身出问题了?

网友H:
碰到和你同样的问题!不知道你解决没有!

网友I(2014-02-15):
其实对使用多核的嵌入式系统 类似LPC43xx 需要多企业合作分层工作 避免重复劳动 自找麻烦的瞎折腾 还大家各自拼命折腾一遍都 操作系统丢掉那还要双核干啥 在我看来中间件(语言IL)也是必须的 我的板子淘宝上买的 SDRAM也遇到问题, 如今在强烈建议周立功做核心板一并支持和解决所有用户的基础问题 LPC4337(256脚) + 32MB SDRAM(16bit工业级) + 4M SPIFI(工业级) + 4G NANDFLASH + 12M震荡 + 屏蔽壳 邮票孔引出IO 考虑ISP擦除 这样的一块核心板 尽管可能需要等 比无畏的苦折腾 吓得不得了 导致决策层不敢再用双核方案的好

网友I:
100M的线不是可以随便走的 包括电源等 对相当多菜鸟级布线人员 多初生牛犊死的惨 就那几根线 就那几行代码 不稳定的毛病很难查 嵌入式思想要求专业人干专业事 何苦想不开

网友J(2014-10-01):
顶本帖,楼主解决问题没,原因?谢谢

网友J(2016-04-08):
再顶本帖,解决问题没,能说下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