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助DC/DC电源模块开关频率的纹波怎么滤除?

楼主(2013-10-28):
RT,用了金升阳的DC/DC电源模块,纹波中有开关频率的尖峰,用了60V转12V的电源模块,后级又是12V转5V的模块,大约是270KHz左右,求助怎么去滤除呢?

网友A:
您好,电源在开关周期内都会出现高频开关噪声,一般情况下会在50mv左右,可在输出端加π型滤波电路降低开关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电源在开关周期内都会出现高频开关噪声,一般情况下会在50mv左右,可在输出端加π型滤波电路降低开关 ...

恩,还有就是在空载时,开关噪声比较小,当输出加上负载后噪声变得很大了,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不知道您具体需要做到多少的纹波噪声才能满足系统要求呢?正常情况下空载状态由于能量转换比较小,所以带来的噪声也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您具体需要做到多少的纹波噪声才能满足系统要求呢?正常情况下空载状态由于能量转换比较小,所以带来 ...

50mv左右吧,现在是带负载的情况下,输出的开关噪声很大,达到几百mv,现在不知道怎么滤除

网友B:
一般降低纹波   只能通过滤波电路实现

网友B:
如果你对纹波系数看的很重   那建议还是使用线性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降低纹波   只能通过滤波电路实现

我在开关电源后加一个LDO行不行呢?

网友A:
能否留下联系方式,我司FAE人员将会电话联系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留下联系方式,我司FAE人员将会电话联系您。

QQ:425158201

网友A:
引用 楼主:
QQ:425158201

您好,因我司不能上QQ,所以请留下您的单位名称以及电话号码,我会尽快联系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因我司不能上QQ,所以请留下您的单位名称以及电话号码,我会尽快联系您,谢谢 ...

学生,13551825828

网友C:
通过DCDC与LDO配合使用  是可以的  楼主   这样纹波应该降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DCDC与LDO配合使用  是可以的  楼主   这样纹波应该降低很多

但是DCDC后又加LDO,还不如之前就用LDO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留下联系方式,我司FAE人员将会电话联系您。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有时候电源模块启动不了!!

网友D:
并个电容试试。

网友E:
上个滤波器。

网友F:
滤波器或者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