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整流

楼主(2013-10-28):
今天听到一种关于同步整流电路的问题,就是说同步整流电路中也用到了二极管,实在不清楚这个二极管的作用,请大神解释下,不胜感激

网友A:
MOS管开通木那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开通木那么快

能详细解释一下吗?同步整流电路中原肖特基二极管用PMOS管代替了,开关管还是NMOS管。那还用二极管干嘛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详细解释一下吗?同步整流电路中原肖特基二极管用PMOS管代替了,开关管还是NMOS管。那还用二极管干嘛呢 ...

用PMOS?
是用NMO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MOS?
是用NMOS吧。

整流管是用PMOS的,怎么会用NMO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MOS?
是用NMOS吧。

如果用nmos功率管做整流管,会出现如下问题,首先要保持整流管在整流阶段导通,整流管的栅极至少要比源极高一个阀值电压,会出现阀值损失问题。其次NMOS驱动也是问题

网友C:
两种都是可以的,像PC主板的和显卡,基本都是Nmos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用nmos功率管做整流管,会出现如下问题,首先要保持整流管在整流阶段导通,整流管的栅极至少要比源极 ...

你都木有说具体应用,也不上图,怎么知道NOMS有问题呢?
同步BUCK的同步管基本就用NMOS。。。

网友B:
我做过同步整流,上下两个端子都是NMOS,上管用自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木有说具体应用,也不上图,怎么知道NOMS有问题呢?
同步BUCK的同步管基本就用NMOS。。。 ...

图贴上了

网友D:
场效应管导通是低阻状态,不分方向的,注意体二极管极性即可。

网友B:
两个MOS管的栅极驱动,必须留有死区时间。

加上二极管可以在死区时间内不至于两个都是截止的。

也就是此时相当于非同步整流中的MOS管为截止状态,输入和电感通过二极管对VO供电。

实际上这个二极管不加,MOS管内部都有一个体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MOS管的栅极驱动,必须留有死区时间。

加上二极管可以在死区时间内不至于两个都是截止的。

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贴上了

看12L回答
另补充:有的MOS体二极管的反向恢复速度较肖特基/快恢复二极管二极管慢的多,且反向恢复电荷大的多,所以看情况要不要外部并二极管

网友A:
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帖子都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帖子都结了

不好意思,下次我会注意点的

网友A(点评):
晕,这话说的怪怪滴。。。没什么要注意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帖子都结了

不好意思,下次我会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12L回答
另补充:有的MOS体二极管的反向恢复速度较肖特基/快恢复二极管二极管慢的多,且反向恢复电荷大 ...

我想知道,如果死区时间事先调试的刚刚好,是不是就不需要加那个二极管了

网友A(点评):
输入电压变动,负载变动,占空比是要变化的呀,看MOS体二极管特性,决定要不要加,PS:我说的不一定对,别听我忽悠,实际调试就知道了

网友E:
同步BOOST吧。保护哪个mos的吧,像个简化的rcd,mos自带的二极管电流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