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PWM时基的问题

楼主(2013-10-28):
想请教各位大神,目前市场上的芯片中,如果内有多路PWM(6路或者8路)的时基是不是大都是同一个时基?如果每对pwm的时基是相互独立的就是输出频率可以各异的话。这样的应用多不多?

急!请解答!

网友A:
你这种专用的  可以用FPGA/CPLD  设计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专用的  可以用FPGA/CPLD  设计出来

不是专用的,就是想这种相互独立的pwm的应用多不多?

网友A:
用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