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里面如何修改单条网络啊 新手请教

楼主(2013-10-28):
allegro里面如何修改单条网络啊 新手请教了  用的是cadence16.5   步骤是这样的:打开allegro pcb design gxl--打开需要修改的pcb文件--选择display-color/visibility--先关掉所有显示,再打开top层需要显示的相关选项--设置setup-user preferences,选择logic,选中edit_enabled,再运行logic-net logic 现在选中需要修改的网络进行修改,现在的问题是修改某条网络后,同一个网络名的其他网络也修改了,这个怎么解决啊 ,我只需要修改某条网络名,而与其同名的网络不变,新手向大虾们请教了。

网友A:
干嘛不改原理图啊,
allegro是非常严谨的,从原理图着手是王道

楼主:
有想过改原理图  这里只要修改3条网络 就试着直接修改PCB 还是达不到目的  修改一条网络 其他同名的网络也都改了

网友B:
是可以修改,相同道理一样需要用logic:
一步:net logic中,把你选错的那段,在右边版面会出现Options,Pin点上,再选Deassign先不给Net name。
二步:再用相同指令create给上你想要的网络名。
呵呵,开始觉得麻烦,习惯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