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C老烧开关

楼主(2013-10-28):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相位,LZ可以告诉我你肿么驱动MOS嘛?

楼主:
实际电路1和7是同名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电路1和7是同名端

这样的话,请解释一下稳压管干嘛用?

楼主:
我想用稳压管和100欧的电阻控制电流       可以这样用吗

网友B:
直接给跪了,老大,RCC的开关管是三极管啊~~~你换成MOS也要明白其中的道理才能换啊。

楼主:
因为用MOS我加大了控制绕组的电压,这样能行吗       RCC不能用MOS吗

楼主:
之前用的是三极管J13007,但只有一个,一通电就烧了。我手上有大把的MOS管,所以就想用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