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323模块识别SIM问题

楼主(2013-10-28):
    MG323在收网注册那瞬间,SIM卡的电源脚就没有电压了,这个时候模块的网络注册指示灯还是3秒一闪(表示注册成功),这个时候AT命令查询网络注册状态和查询信号强度都是正常的,在这期间只要执行与SIM有关的操作,比如发/读短信,就是返回+CMS ERROR 310的提示,然后在查询模块的注册状态也就不正常了;或者在这期间不做任何操作,大约过20~30秒,再查模块的注册状态,也会变到不正常。
    奇怪的现象是,这个问题就家里基本都是反复出现,在公司就不出现了。。。。。
    出问题的时候用电源和电池都试过,没什么区别
    求教各位,谢谢!

网友A:
先确认电源容量是否足够,要求2A的峰值输出能力。其次检查天线,天线的增益与最低可工作场强有关。电源和天线都没有问题的话,则说明你的系统EMC品质太差,这是设计问题,只能通过改进设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电源容量是否足够,要求2A的峰值输出能力。其次检查天线,天线的增益与最低可工作场强有关。电源和天 ...

    谢谢!
    电源使用的是2A的开关电源,而且模块的输入也并了足够的电容,用示波器测试的时候并没有发现电源有明显波动(包括发短信的时候)
    请教下,你说的天线增益和最低可工作场强怎么解释?我出现问题时候信号强度并不差,在-6,70dBm时候有问题的产品还是有问题,没问题的在-100dBm左右都正常
    有些出了问题的换了张SIM就又没问题了
    这些天叫同事们帮忙试用测试,各自都带回家(地点距离都不定,远的上百公里),问题现象比较一致的就是他们在家反复出问题,一拿回公司全正常

网友B:
个人认为还是与信号强度有关,第一。公司是否有信号放大仪器,如果有就关掉再试;第二是不是只在你公司里才行,在整栋楼里和外面也试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电源使用的是2A的开关电源,而且模块的输入也并了足够的电容,用示波器测试的时候并没有 ...

天线增益与模块的灵敏度相关,EMC品质也同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还是与信号强度有关,第一。公司是否有信号放大仪器,如果有就关掉再试;第二是不是只在你公司里才 ...

    今天专门根据你的提示测试了下,基本上是这样,在公司这栋楼正常,拿到楼边上几十米的地方就不正常了。楼里面确实也有很多信号覆盖的设备。
    但是查询模块的信号强度,返回的值都是差不多的,是不是查询的信号强度(信号的asu值可以和dB值互换),这个值是不是和信号场强的绝对大小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