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加速度ADXL345使用的一些问题,FIFO疑问,用过的请教谢谢!

楼主(2013-10-28):
1,FIFO是32位条目,是指32个数据样本吗?
2,32个数据样本是x,y,z各多少个?
3,还有就是数据速率的问题,比如3200Hz,是指1秒传输3200个BIT吗,还是3200个byte?规格书说得不那么清楚。
谢谢了~

楼主:
搞懂了就自问自答,哎:

1,FIFO是32位条目,是指32个数据样本吗?
答:是的,每个是样本是6个字节三个轴的数据;
2,32个数据样本是x,y,z各多少个?
答:各是32个;
3,还有就是数据速率的问题,比如3200Hz,是指1秒传输3200个BIT吗,还是3200个byte?规格书说得不那么清楚。
答:传输频率是指1秒完整传输出6个字节三个轴的数据频率,不是BIT和BYTE。

网友A(2014-11-03):
不错,谢谢,手册讲的不清楚,ADI 335 和345 365 手册做的一直是人诟病的,感觉做的不如国内小ic厂datasheet做的好,ADI他们英文手册也很差

网友B(2015-01-09):
更多有关加速度ADXL345的问题建议登陆这里查看 https://ezchina.analog.com/search.jspa?q=ADXL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