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板子上的这几个件儿是什么,帮忙看下。

楼主(2013-10-28):
那个白色的叫什么,上边的4个又是什么,我认为是保护电路,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该怎么找资料,请高人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上面4个TVS管
下面那个不晓得
自己搜 485 保护电路

网友B:
应该不是保护器件,常用的ESD保护器件等一般都会放在接插件接口附近,或者板边附近~

网友C:
白色的像是光耦

网友D:
你就一个局部图,也不知道之间关系很难判断

楼主:
这个是附近的图片。这是一个422接口。

网友E:
白色的像光耦,那四个不知道,是电容吗,我看到上面写的F。

楼主:
白色是陶瓷的,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