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数据采集卡

楼主(2013-10-28):
我想设计一个USB数据采集卡,要求是:三通道、采样频率25.6KHz,应该用什么芯片?

网友A:
不要求同步的话,STM32F1xx系列就可以完成了;要求同步的话,那就要3个AD,你就用2个AD加上一个STM32F1xx系列的就行了。

网友B:
也有3个ADC的STM32

网友C:
加上DA输出不错。

网友D:
可以用个多通道的AD啊,为什么非要用三个AD呢,ADS1278就可以多通道同步采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