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2812如何同时使用两个定时器??

楼主(2013-10-28):
  不是实时操作系统,定时器1和2也可以被用户利用,现在想同时用定时器0和定时器1,该如何运用呢?

网友A:
两个都配置好  打开不行吗
CPU定时器的是会耗费CPU的
通用定时器就不需要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配置好  打开不行吗
CPU定时器的是会耗费CPU的
通用定时器就不需要啦 ...

没仔细看过通用寄存器,那通用定时器也能实现CPU定时期的那些功能吗?比如说中断定时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仔细看过通用寄存器,那通用定时器也能实现CPU定时期的那些功能吗?比如说中断定时什么的 ...

通用定时器主要是用于特殊功能的  比如捕获单元和PWM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