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搞过天线的,帮忙解释一下,这几块板有何不同?

楼主(2013-10-28):
在网上搜到几块微波感应的天线板,电路原理都图都是一样,但是画法却不一样。请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
这个板子是在淘宝上面搜到的,有谁帮忙解释一下,三极管周围的走线会影响什么?三极管是BFS520

网友A:
没说频段,没说功能,想分析都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做了很多微波模块的板,但是还是不懂设计,呵呵,帮顶。

我们只是做PCB而已。 ...

高频的PCB走线都非常注意,那射频的应该有更多的地方需要注意了。我想问一问三极管B、C、E那些地方的长线块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C:
细的线等效电感。
粗的线等效电容。
都是匹配需要。
如果频率不高,比如1-2G以下,可以用电感电容来做。

网友D:
长线都是滤波器。

网友E:
天线的形式有很多种,另外还要考虑跟功放的匹配以及增益、方向性等的要求,应用目的不同设计自然就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细的线等效电感。
粗的线等效电容。
都是匹配需要。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线的形式有很多种,另外还要考虑跟功放的匹配以及增益、方向性等的要求,应用目的不同设计自然就不同。 ...

TKS。。。。

网友F: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G:
没弄过微薄的飘过!

网友H:
高频器件手册里一般都有Layout参考设计,还有S参数等。

网友I(2017-05-31):
刚接触天线,也是做微波感应的,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