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周立功的UCOS II模版的问题

楼主(2013-10-28):
使用的是周立功的LPC移植UCOS II的模版,生成的ADS1.2 MAP文件里从0x40001000到0x40007000全是全局非初始化段.bss,可是.scf文件里STACKS的基址为0x40003000,这样的话堆栈不就把全局变量区覆盖了吗?可是为什么程序还会运行呢?
UCOS II的任务堆栈是静态分配的,也应该在.bss段中,那么.scf文件中的STACKS又是指什么呢?敬请指教!

网友A:
看来还是跟另外一个帖子问题类似。我不太懂scf的格式,不过我觉得按您的描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uCOS就是把全局数组的地址传给任务创建接口来当桟使的,所以桟应该就是在bss段中,只不过要确保任务桟不要发生溢出,否则会踩到其他任务桟和全局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