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一个5V转-5V电源芯片,输出电流1.5A??

楼主(2013-10-28):
谁能提供一个5V转-5V电源芯片,输出电流1.5A??

网友A:
呵呵 还真没见过5V转5V的哦,为甚不直接用啊?干嘛还要转换

LZ 要的是5V to -5V不是5v /5V

网友B:
反过来不就是-5了?把正极接地?

系统中肯定有其他电路了,统一参考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反过来不就是-5了?把正极接地?

正极接地~这行么~

网友D:
你这个电流大了点吧,,,100mA以内好多

网友E:
TI不是有设计软件吗。。。
找不到就随便找个控制器搭个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极接地~这行么~

如果是电池的话,把正极接地,那负极不就是-5了。?

网友F:
LM2596—adj 亲测可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反过来不就是-5了?把正极接地?

兄弟,正极接地好像短路了哎

网友G:
推荐用变换器,设置下参考地就可以了,用不隔离的,电路应该也不会太复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兄弟,正极接地好像短路了哎

那肯定你这个正极是原来系统里的,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用四节干电池的话怎么也不会短路吧??

网友H:
5V输出电源Vo+直接接地,Vo-即为-5V,这种随便找个宽电压输入的IC都可以做。。。

网友B:
LM25088
LM5088..

网友G(2013-12-15):
引用 网友H:
5V输出电源Vo+直接接地,Vo-即为-5V,这种随便找个宽电压输入的IC都可以做。。。 ...

不隔离?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隔离?

你的输入输出是共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