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下拉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3-10-28):
经常看到IC关键接一个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作用是什么呢,还有,就是引脚上接一个上拉下拉电阻后,这个引脚就相应变成了高低电平了吗?

网友:
上拉电阻一般用于集电极开路输出或者开漏输出的端口。这样的端口只能输出低电平和高阻。为了能够输出高电平,需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A:
找本单片机基础的书看看就明白了

对,基础问题先看看书。

网友B:
这事貌似几句话说不清楚,呵呵

网友C:
上下拉电阻的用途很多,比如提供静态偏置,加强特定电平的输出能力等,而OC/OD输出必须接上拉电阻才能工作。至于具体的用途,需要根据具体的电路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