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请教一个直流稳压问题,怎样减小输出波纹

楼主(2013-10-28):
我用LM317和LM337产生正负电压,当空载的时候,输出波纹我用示波器测得<5mV。接入负载后波纹会变大一些,也会产生压降。我想要再减小点波纹,尽量没有压降,请教大家有什么好方法没?需要再接一个滤波电路?采用环形线圈电感LC滤波?附上电路图

网友A:
我刚好也想做这样一个电路,我觉得跟317的性能有关系吧。

网友B:
这种线性的稳压芯片纹波已经很好了,楼主想要多大比例的纹波呢?千分之一还是百分之一?

网友C:
楼主是不是负载加得太重了,这种线路文波不可能很大。

网友D:
加LC滤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负载加得太重了,这种线路文波不可能很大。

希望能达到额定电流1.5A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LC滤波吧

加LC滤波对输出电流的影响大么,还有我测试了哈,对波纹的影响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线性的稳压芯片纹波已经很好了,楼主想要多大比例的纹波呢?千分之一还是百分之一? ...

恩,还是用的进口芯片,是不是我示波器不行啊,测不了那么太低的波纹。我示波器探头和鳄鱼夹接一起,波纹是0.8mv左右

网友E:
线性电源纹波应该比较小啦,楼主的纹波大概是多少比例?

网友A:
1.5A是不是到达了317的极限了。得好好看看手册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希望能达到额定电流1.5A的输出

看图中压差和电流的关系,如果真要满载,注意散热!

网友G:
神马示波器?普通示波器本底噪声就比317/337要大,根本测不出来。

网友H:
学习了,很有帮助。

网友I:
纹波是静态纹波还是瞬态纹波......317这种稳压块的反馈放大器带宽有限 瞬态响应不理想很正常,滤波也解决不了本质问题......

网友J:
317/337如果长时间带载工作1.5A稳定型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图中压差和电流的关系,如果真要满载,注意散热!

原来是看这个表,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A是不是到达了317的极限了。得好好看看手册了。

肯定不是极限,标准输出就是1.5A,我看了12楼的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纹波是静态纹波还是瞬态纹波......317这种稳压块的反馈放大器带宽有限 瞬态响应不理想很正常,滤波也解决不 ...

长时间稳定输出,不会不停地开关,应该看中静态波纹吧,我带电阻负载测试波纹也是<10mv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性电源纹波应该比较小啦,楼主的纹波大概是多少比例?

我用两级317测试或者一级317输出9V.二级7805,也不是很理想,难道是我示波器问题,示波器精度是2mv

网友K:
看是什么负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是什么负载了

一组单片机和很多模拟开关

网友K:
看看功耗,还有模拟开关的开关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看功耗,还有模拟开关的开关频率

功耗和开关频率都有测试,问题不大。再请教哈,怎样设计哈抗浪涌电流和雷击之类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功耗和开关频率都有测试,问题不大。再请教哈,怎样设计哈抗浪涌电流和雷击之类的 ...

加自恢复保险丝,TVS

楼主:
引用 网友K:
加自恢复保险丝,TVS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