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的VLCD3引脚是否可以接到比VDD更高的电压?

楼主(2013-10-28):
  比如PIC16F914,想用两个电池供电,但是液晶工作电压一般至少3v,当电源电压下降到2v多时,可能造成液晶暗淡或无显示。一种办法是把电源升压后给电路供电,但是比较耗电。
  我想的是另一种办法,16F914仍然用两节电池电压供电,电池电压通过微功耗升压电路升压到4.5v,给F914的LCD偏置VLCD3引脚供电,这样可以吗?

楼主:
没人这么试过吗?

楼主(2014-02-16):
等待高人。

网友A:
这个电压不应该超过VCC的吧,你看数据中的描述是怎么样的?